[应用方案] SC92F735X 的电源、复位

楼主(2024-09-18):
1 电源电路
SC92F735X 电源核心包括了 BG、LDO、POR、LVR 等电路,可实现在 2.4~5.5V 范用内可工作。此外C 内建了一个经调校过的精准 2.4V 电压。可用作 ADC 内部参考电压。用户可在 16 模数转换 ADC 查找具体设置内容。
2 上电复位过程
SC92F735X 上电后,在客户端软件执行前,会经过以下的过程:
①复位阶段
②调入信息阶段
③正常操作阶段
2.1 复位阶段
是指 SC92F735X 会一直处于复位的情况,直到供应给 SC92F735X 的电压高过某一电压,内部才开始有效的CloCK。复位阶段的时间长短和外部电源的上升速度有关,外部电源达到内建 POR 电压后,复位阶段才会完成。
2.2 调入信息阶段
在 SC92F735X 内部有一个预热计数器。在复位阶段期间,此预热计数器一直被清为 0,直到电压过了 POR电压后,内部 RC振荡器开始起振,该预热计数器开始计数。当内部的预热计数器计数到一定数目后,每隔一定数量个HRC cock 就会从 Flash ROM 中的 IFB(包含 Code Option)读出一个 bvte 数据存放到内部系统寄存器中直到预热完成后,该复位信号才会结束。
2.3 正常操作阶段
结束调入信息阶段后.SC92F735X 开始从 Flash 中读取指今代码即进入正常操作阶段。这时的LVR 电压值是用户写入 Code Option 的设置值。
3 复位方式
SC92F735X 有 4种复位方式: @外部 RST 复位低电压复位 LVRO上电复位 PORO看门狗 WDT 复位
3.1 外部 RST 复位

外部RST 复位就是从外部 RST给 SC92F735X 一定宽度的复位脉冲信号,来实现 SC92F735X 的复位RST/INTO1/P1.1具有复位功能,用户在烧录程序前可以通过烧录上位机软件配置 Customer Option 项来选择将其修改为非复位脚。
3.2 低电压复位 LVR
SC92F735X 内建了一个低电压复位电路。而复位的门限电压有 4 种选择:4.3V、3.7V、2.9V、2.3V。缺省值 Default 是用户写入的 Option 值。
3.3 上电复位 POR
SC92F735X 内部有上电复位电路,当电源电压 Vod达到 POR 复位电压时,系统自动复位。
3.4 看门狗复位 WDT
SC92F735X 有一个 WDT,其时钟源为内部的 128KHz振荡器。用户可以通过编程器的 Code Option 选择是否开启看门狗复位功能。

网友A:
SC92F735X系列MCU在电源和复位方面提供了丰富的特性和灵活的配置选项,以满足不同应用场景的需求。这些特性和选项有助于确保MCU的稳定性和可靠性,并提高系统的整体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