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SC92F735XSTOP 模式和 IDLE 模式

楼主(2024-09-18):
SC92F735X 提供了一个特殊功能寄存器 PCON。配置该寄存器的 bito 和 bit1 可控制 MCU 进入不同的工作
模式。对 PCON.1写入 1,内部的高频系统时钟就会停止,进到 STOP 模式,达到省电功能。在 STOP 模式下,用户可以通过外部中断 NTO、INT2 和低频时钟中断把 SC92F735X唤醒,也可以通过外部复位将 STOP 唤醒。对 PCON.0 写入 1,程序停止运行,进入 IDLE 模式,但外部设备及时钟继续运行,进入 IDLE 模式前所有CPU 状态都被保存。IDLE 模式可由任何中断唤醒。

网友A:
低功耗模式

网友A:
STOP模式更适用于需要长时间待机的场景,而IDLE模式则更适用于需要短暂暂停程序运行的场景。

网友B(2024-11-19):
SC92F735X 提供了一个特殊功能寄存器 PCON

网友C:
可以通过外部复位将 STOP 唤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