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应用] 芯源内置LCD断码屏驱动器的MCU是哪款?

楼主(2024-09-18):
芯源内置LCD断码屏驱动器的MCU是哪款?支持多少段的断码屏呢?

网友A:
1、CW32L083系列MCU的液晶控制器,最多具有 8 个公用端子(COM)和 56 个区段端子(SEG),可以驱动 224(4×56)、324(6×54) 或 416(8×52)个 LCD 图像元素。
2、CW32L052系列MCU的液晶控制器,最多具有 8 个公用端子(COM)和 40 个区段端子(SEG),可以驱动 160(4×40)、228(6×38) 或 288(8×36)个 LCD 图像元素。

网友B:
芯源内置控制驱动屏的非常较实用

网友C:
支持断码屏的MCU其实有很多,主要是程序设计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支持断码屏的MCU其实有很多,主要是程序设计

楼上还有其他的一些推荐嘛?

网友D:
芯源的MCU功能还是比较强大的尤其是生态建设

网友E:
芯源半导体提供的内置LCD断码屏驱动器的MCU主要包括CW32L083系列和CW32L052系列。

网友F:
CW32L083的液晶控制器最多具有8个公用端子(COM)和56个区段端子(SEG),可以驱动多种配置的LCD图像元素,如224(4×56)、324(6×54)或416(8×52)个

网友G:
其实,CW32L083集成了多种功能特性,包括16位低功耗定时器、TRNG真随机数发生器(仅CW32L083具备)、AES高级加密标准模块(仅CW32L083具备)等

网友H:
CW32L052也是支持的,其液晶控制器最多具有8个公用端子(COM)和40个区段端子(SEG),可以驱动如160(4×40)、228(6×38)或288(8×36)个LCD图像元素。

网友I:
CW32L052是基于eFlash的单芯片低功耗微控制器,集成了主频高达48MHz的ARM Cortex-M0+内核、高速嵌入式存储器(最大64K字节FLASH、最大8K字节RAM)。

网友J:
一般来说,可以考虑L052的,因为其最多支持55路I/O接口,以及多种外设功能,如1路12位ADC、3路UART(支持LIN通信接口)、2路SPI、2路IIC等

网友K:
芯源的MCU都具备宽工作电压范围(1.65V-5.5V)和宽工作温度范围(-40°C-85°C),适用于多种应用场景

网友L:
芯源还提供了丰富的低功耗选项,如Sleep和DeepSleep工作模式,有助于降低系统功耗

网友M:
芯源半导体的CW32L083系列和CW32L052系列MCU都是内置LCD断码屏驱动器的优选产品,具备多种功能特性和低功耗设计,适用于物联网、便携医疗、智能家居等多种领域

网友N:
直接看选型手册呗,上面都有的相关资料的,并且有外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