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应用] 芯源的IR调制器怎么使用?什么场合使用?

楼主(2024-09-18):
请问一下,芯源的IR调制器怎么使用?什么场合使用?

网友A:
CW32 MCU内部集成红外调制发送器 (IR),通过两路通用定时器或一路通用定时器与 UART 配合使用,可方便实
现各种标准的 PWM 或 PPM 编码方式,也可实现 UART 数据的红外调制发送。主要应用于红外通讯或者遥控器等场合。
IR模块的功能以及使用方法,请参考CW32 MCU的用户手册。

网友B:
CW32 MCU内部集成红外调制发送器 (IR)适合红外遥控操作

网友C:
芯源的IR调制器是一种用于红外通信的设备,主要用于调制红外信号,使其能够在红外光谱范围内传输数据。IR调制器通常与红外发射器(如红外LED)配合使用,将数字信号转换为红外光信号,以便在短距离内进行数据传输。

网友D:
IR调制器的工作原理,IR调制器接收来自微控制器或其他数字设备的数字信号(如PWM信号)。

网友E:
IR调制器将输入的数字信号调制成红外光信号。调制方式通常是脉冲宽度调制(PWM)或频率调制(FM)

网友F:
调制后的红外光信号通过红外发射器(如红外LED)发射出去

网友G:
IR调制器的使用场合主要在于红外遥控,在红外遥控器中,IR调制器用于将遥控信号调制成红外光信号,通过红外LED发射出去,被接收器接收并解码

网友H:
IR使用场合主要在于红外遥控,非常方便

网友I:
在短距离红外通信系统中,IR调制器用于将数据信号调制成红外光信号,实现设备之间的数据传输

网友J:
在某些红外传感器系统中,IR调制器用于调制红外光信号,以便传感器能够检测到特定的红外光信号。

网友K:
在需要短距离数据传输的场合,如红外数据传输模块(IrDA),IR调制器用于将数据调制成红外光信号进行传输

网友L:
通过微控制器发送调制信号,IR调制器将信号转换为红外光信号并通过红外发射器发射出去

网友M:
一般是想在隔离方面的时候会使用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