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应用] 内部支持的RTC还独立校准,这照比NTP来说,优势是什么?

楼主(2024-09-18):
我看芯源有支持内置独立校准的RTC,这种时钟准么?这照比NTP来说,优势在哪里?

网友A:
CW32 MCU的RTC 校准补偿功能,能够满足部分应用场合的设计需求,比如表计类产品。与NTP相比,省去了网络连接的成本。
如果对RTC时钟精准度要求较高,仍然建议在CW32 MCU的外设增加授时设备。

网友B:
其实一般RTC是比较准的和外设晶振有关系,不准确的话也可以进行校准

网友C:
芯源支持内置独立校准的RTC(实时时钟)是一种集成在芯片内部的时钟模块,通常用于提供精确的时间信息。这种RTC通常具有内置的温度补偿和校准功能,以提高时钟的准确性。

网友D:
RTC的准确性主要取决于晶振精度:RTC的核心是一个石英晶振,其精度直接影响时钟的准确性。通常,RTC的晶振精度在±20ppm到±50ppm之间,这意味着每天的误差可能在几秒到几十秒之间。

网友E:
内置独立校准的RTC通常具有温度补偿功能,可以根据环境温度自动调整晶振的频率,以减少温度变化对时钟精度的影响

网友F:
一些RTC芯片支持手动或自动校准功能,用户可以通过软件调整时钟的频率,以进一步提高时钟的准确性

网友G:
RTC和NTP(网络时间协议)是两种不同的时间同步机制,各有其优势和适用场景

网友H:
RTC的优势在于独立性:RTC是硬件时钟,不依赖于外部网络连接,即使在断电或网络中断的情况下,RTC仍然可以继续工作并提供时间信息

网友I:
RTC通常具有极低的功耗,适合用于电池供电的设备,如物联网设备、便携式设备等

网友J:
一般来说,RTC提供的是本地实时时间,不需要通过网络同步,因此响应速度快,适合对时间敏感的应用场景

网友K(2024-10-18):
由于RTC是硬件时钟,不受网络延迟、抖动等因素的影响,因此在某些关键应用中,RTC的可靠性更高

网友L:
NTP通过网络同步时间,可以从高精度的时间服务器获取时间信息,通常可以达到毫秒级的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