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资料] 推荐一款芯源支持6路低功耗串口的MCU

楼主(2024-09-19):
CW32L083VCT6:
● ARM Cortex-M0+ 32位内核;
● 最多256K Flash,24K SRAM,数据可保持25年之久;
● 内置高达8x52段LCD驱动;
● VLCD电荷泵,供电电压下降不影响显示对比度;
● 支持低功耗模式Deep Sleep,含六路低功耗UART;
● 内置独立校准的RTC,允许独立关断各外设时钟;
● 内部集成IR调制器,最高数据速率 115.2kbps;
我认为,这个6路低功耗串口真的非常有意义,其实现在很多外设都是串口居多,一般都要外接两三个串口设备,这种6路低功耗串口就可以实现多通道唤醒设备了,保证数据尽量不丢失了

网友A:
6路都用的到嘛?一般情况下2-3路就够了

网友B:
串口6路干扰会不会太大

网友C:
CW32L083VCT6功能很实用

网友D:
6路串口的话,是不是最高配的MCU才支持啊?

网友E:
这个6路确实有优势,而且还都是低功耗串口

网友F:
不错啊,这个方案估计针对门锁方面应该很有意义吧

网友G:
串口通讯简单而且低功耗啊,非常给力的设计

网友H:
芯源真的是针对物联网方面的设计的MCU

网友I:
这个参数不错啊,而且封装估计是100引脚的吧

网友J:
其实低功耗这么多串口确实已经超过很多MCU了

网友K:
低功耗还用内部IR调制器,是准备做手持设备吗

网友L:
对啊,一般就三个串口,而且只有一个低功耗串口

网友M:
这么多的低功耗类型串口已经很好了,有机会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