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应用] 燃气表有使用cat1通讯的吗?

楼主(2024-09-19):
我看芯源的芯片基本都是做三表的比较多,做燃气表还有非常给力的方案,但是我看NB-IoT模块好像现在没什么优势了,cat1也支持PSM低功耗方面的,不知道现在三表有没有用cat1做的呢?

网友A:
其实主要是型号选型,低功耗配备一些外设其实也能满足需求,对应的报警信息做好提醒其实也是没问题的

网友B:
Cat.1通讯模块+资费的成本,仍然比NB-IoT模块方案高!特别是在对成本敏感的应用场景中,NB-IoT模块可能是更合适的选择。

网友C:
芯源的芯片在三表(水表、电表、燃气表)领域确实有广泛的应用,尤其是在燃气表方面,芯源提供了非常给力的解决方案

网友D:
随着通信技术的发展,NB-IoT(窄带物联网)模块在某些方面可能不再具有明显的优势,而Cat.1(LTE Cat.1)模块因其支持PSM(Power Saving Mode,省电模式)等低功耗特性,逐渐成为三表应用中的一个重要选择

网友E:
Cat.1是LTE网络中的一种低功耗、低成本的通信技术,适合于需要较低数据传输速率但要求较长电池寿命的物联网设备

网友F:
Cat.1支持PSM和eDRX等低功耗模式,可以显著延长设备的电池寿命。这对于三表这类需要长时间运行的设备尤为重要

网友G:
其实Cat.1模块的成本相对较低,适合大规模部署。对于三表这类需要大量部署的设备,成本是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

网友H:
一般来说Cat.1基于现有的LTE网络,覆盖范围广,信号稳定。相比于NB-IoT,Cat.1在城市和农村地区的覆盖都较好。

网友I:
Cat.1的数据传输速率(10Mbps下行/5Mbps上行)比NB-IoT(200kbps下行/20kbps上行)更高,适合需要传输较大数据量的应用场景。

网友J:
目前,已经有不少三表应用开始采用Cat.1模块。

网友K:
虽然NB-IoT在某些方面(如低功耗、低成本)具有优势,但在实际应用中,Cat.1因其更广泛的应用场景和更高的数据传输速率,基本可以完全替代NB的模块了

网友L:
Cat.1模块因其低功耗、成本效益、网络覆盖和数据传输速率等优势,逐渐成为三表应用中的一个重要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