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应用] CW32L083VCT6的Deep Sleep模式下,功耗一般在多少?

楼主(2024-09-20):
请问一下,CW32L083VCT6的DeepSleep模式下,功耗一般在多少?

网友A:
CW32L083处于DeepSleep模式下,最低功耗约0.6uA。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W32L083处于DeepSleep模式下,最低功耗约0.6uA。

这么低的啊?很强啊这芯片,我觉得这个如果做门锁之类的,相当不错了

网友C:
这个要看数据手册啊,做嵌入式开发要学会看各种手册才得行。

网友D:
开来还得专用的功耗更低

网友E:
这个倒是没注意过,官方的芯片手册里没有写明吗

网友F:
CW32L083VCT6是一款由芯源推出的低功耗微控制器,适用于各种低功耗应用场景。

网友G:
在DeepSleep模式下,该芯片的功耗通常非常低,适合长时间运行的应用

网友H:
在DeepSleep模式下,CW32L083VCT6的功耗主要在于电压方面,如果电压越低,功耗越低。通常情况下,CW32L083VCT6在DeepSleep模式下的工作电压为1.8V至3.6V

网友I:
在DeepSleep模式下,大部分外设会被关闭,以进一步降低功耗。只有少数必要的外设(如RTC)会保持运行

网友J:
温度也会影响功耗,通常在室温下(25°C),功耗会相对较低

网友K:
根据芯源官方提供的数据,CW32L083VCT6在DeepSleep模式下的典型功耗通常在0.6μA左右。具体数值可能会因不同的应用场景和配置有所差异

网友L:
为了进一步降低CW32L083VCT6在DeepSleep模式下的功耗,可以考虑关闭不必要的外设,在进入DeepSleep模式之前,确保所有不必要的外设(如ADC、UART、SPI等)都已关闭

网友M:
一般要是想优化,其实可以使用低功耗的电源管理芯片,并确保电源电压在合适的范围内

网友N:
在DeepSleep模式下,尽量使用低功耗的时钟源(如LSI),并关闭高功耗的时钟源(如HSI、H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