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资料] 芯源的芯片如果出现程序跑飞情况一般怎么处理?

楼主(2024-09-20):
在做三表的时候,如果芯片出现的死机或者程序跑飞的情况,一般是怎么处理?外置看门狗还是内置看门狗?还是用什么手段啊?

网友A:
最好使用内置看门狗进行程序下载

网友B:
芯源的程序跑飞可能与设置周期有关系,可以再确认一下

网友C:
建议使用内置看门狗进行程序守护

网友D:
程序跑飞以后重启排查问题

网友E(2024-10-22):
一般就是复位啊,看门狗复位啊

网友F:
反正正常情况下我都是用看门狗,定时喂狗的方式操作

网友G:
这个不都是用看门狗吗,如果硬件不支持,可以用外置的看门狗芯片的

网友H:
看门狗是一种硬件定时器,用于监控系统的运行状态。如果系统在规定的时间内没有“喂狗”(即重置看门狗定时器),看门狗会触发复位操作,使系统重新启动

网友I:
通常情况下,如果芯片内置了看门狗,可以优先使用内置看门狗。如果内置看门狗的性能不满足需求,可以考虑使用外置看门狗

网友J:
可以通过软件监控来检测系统状态,并在发现异常时采取相应的措施

网友K:
在系统中设置一个定时器,定期发送心跳信号。如果某个模块在规定时间内没有收到心跳信号,则认为该模块出现异常,触发相应的处理机制(如复位或重启)

网友L:
使用状态机来监控系统的运行状态。如果系统状态出现异常(如进入了一个不应该进入的状态),则触发复位或重启操作

网友M:
在代码中加入异常处理机制,捕获并处理可能出现的异常情况。例如,使用try-catch块来捕获异常,并在异常发生时进行相应的处理

网友N:
在某些情况下,硬件复位是最直接有效的手段。使用复位芯片或复位电路,在检测到系统异常时自动触发复位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