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F460 定时器没有单PWM模式么?

楼主(2024-09-18):
就是发一个脉冲停止,进一次中断,计数一次脉冲数量来控制步进电机

网友A:
看官方的数据手册

网友B:
我在ST上也没找到这功能,后来用的IO模式

楼主:
ST的有单脉冲模式的, 小华上手册也有,但按他们设置没有输出,是要通过事件中断来停止的

网友C:
一个脉冲停止,进一次中断

网友D(2024-11-13):
其实你就直接用IO控制都是可以的

网友E:
我觉得不用PWM也是可以的吧

网友F:
你这个脉冲不就是IO跳变吗,直接用IO控制呗

网友G:
你计数的话用个全局变量也可以啊

网友H:
我觉得没必要用PWM

网友I:
其实可以考虑用IO翻转的方式来控制,然后用全局变量来弄

网友J:
应该是有单PWM的模式吧

网友K:
话说,你说的单PWM模式是啥模式啊?

网友L:
你要是脉冲控制之后再记录好像不行吧

网友M:
一般来说,计数的话用定时器来就行,而不是PWM

网友N(2025-01-31):
计数一次脉冲数量来控制步进电机

网友O:
用定时器产生脉冲,用捕获功能计数

网友P(2025-04-29):
虽然没有直接的单脉冲模式,但可以利用以下方式来实现步进电机的控制逻辑。

网友Q(2025-05-31):
用GPIO结合定时器PWM输出,软件控制“开始-停止”,产生单个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