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STM32H7S78-DK测评】测评之二:点个灯

楼主:
   STM32H7R7/S7系列定位在于性价比高,是一款基于bootflash的MCU,具有Cortex®-M7内核,运行频率高达600 MHz,拥有64 KB用户bootflash、可灵活配置的620 KB SRAM以及带Flex ECC的32 x 32 KB缓存。STM32H7R7/S7系列支持高速外部存储器接口和XiP,提供5种不同封装,以在极低成本下实现出色性能。专用图形系列可利用NeoChrom GPU、JPEG编解码器和LTDC实现类似MPU的GUI,最大程度减少CPU的介入。
1 )外部存储器容量不受限制FMC(NAND、NOR、SDRAM的并行接口)、2个200MHz DTR(1-16位,支持双边沿)串行xSPI接口以及用于连接任何类型存储器的eMMC.
2 )64 KB bootflash(用户Flash)和可灵活配置的620 KB SRAM(包括TCM),用于实时应用中所需的零等待访问
3 )600 MHz bootflash MCU(3174 CoreMark和1284 DMIPS)
4 )从内部和外部存储器实时执行
5) 2个USB-FS/HS,具有USB Type-C®供电 (UCPD) 功能和I3C
6 )集成式电源管理 (PMIC)
7 )NeoChrom GPU对2D和2.5D GUI进行加速,JPEG编解码器用于MJPEG视频的流畅播放
8 ) 内存/GPU/显示器之间的智能DMA架构将CPU负载限制在5-10%
9 ) 可在高清分辨下运行
   keil IDE支持还不太完善,上STM32CubeIDE 1.16.0+cubeMX联合开发。

配置好时钟,就打通任督二脉

轻松点个灯玩玩

#include "main.h"

int main(void)
{

  /* USER CODE BEGIN 1 */

  /* USER CODE END 1 */

  /* Enable the CPU Cache */

  /* Enable I-Cache---------------------------------------------------------*/
  SCB_EnableICache();

  /* Enable D-Cache---------------------------------------------------------*/
  SCB_EnableDCache();

  /* MCU Configuration--------------------------------------------------------*/

  /* Update SystemCoreClock variable according to RCC registers values. */
  SystemCoreClockUpdate();

  /* Reset of all peripherals, Initializes the Flash interface and the Systick. */
  HAL_Init();

  /* USER CODE BEGIN Init */

  /* USER CODE END Init */

  /* USER CODE BEGIN SysInit */

  /* USER CODE END SysInit */

  /* Initialize all configured peripherals */
  MX_GPIO_Init();
  /* USER CODE BEGIN 2 */

  /* USER CODE END 2 */

  /* Infinite loop */
  /* USER CODE BEGIN WHILE */
  while (1)
  {
    /* USER CODE END WHILE */
          HAL_GPIO_TogglePin(GPIOM, LD4_Pin|LD3_Pin);
          HAL_GPIO_TogglePin(GPIOO, LD1_Pin|LD2_Pin);
          HAL_Delay(1000);
    /* USER CODE BEGIN 3 */
  }
  /* USER CODE END 3 */
}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GPIO Initialization Function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static void MX_GPIO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0};
/* USER CODE BEGIN MX_GPIO_Init_1 */
/* USER CODE END MX_GPIO_Init_1 */

  /* GPIO Ports Clock Enable */
  __HAL_RCC_GPIOM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O_CLK_ENABLE();

  /*Configure GPIO pin Output Level */
  HAL_GPIO_WritePin(GPIOM, LD4_Pin|LD3_Pin, GPIO_PIN_RESET);

  /*Configure GPIO pin Output Level */
  HAL_GPIO_WritePin(GPIOO, LD1_Pin|LD2_Pin, GPIO_PIN_RESET);

  /*Configure GPIO pins : LD4_Pin LD3_Pin */
  GPIO_InitStruct.Pin = LD4_Pin|LD3_Pin;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LOW;
  HAL_GPIO_Init(GPIOM, &GPIO_InitStruct);

  /*Configure GPIO pins : LD1_Pin LD2_Pin */
  GPIO_InitStruct.Pin = LD1_Pin|LD2_Pin;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LOW;
  HAL_GPIO_Init(GPIOO, &GPIO_InitStruct);

/* USER CODE BEGIN MX_GPIO_Init_2 */
/* USER CODE END MX_GPIO_Init_2 */
}

/* USER CODE BEGIN 4 */

/* USER CODE END 4 */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This function is executed in case of error occurrence.
  * @retval None
  */
void Error_Handler(void)
{
  /* USER CODE BEGIN Error_Handler_Debug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HAL error return state */
  __disable_irq();
  while (1)
  {
  }
  /* USER CODE END Error_Handler_Debug */
}

#ifdef  USE_FULL_ASSERT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Reports the name of the source file and the source line number
  *         where the assert_param error has occurred.
  * @param  file: pointer to the source file name
  * @param  line: assert_param error line source number
  * @retval None
  */
void assert_failed(uint8_t *file, uint32_t line)
{
  /* USER CODE BEGIN 6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file name and line number,
     ex: printf("Wrong parameters value: file %s on line %d\r\n", file, line) */
  /* USER CODE END 6 */
}
#endif /* USE_FULL_ASSERT */

网友A(2024-10-05):
这个代码写得很长。

网友B:
配工程太麻烦了

网友C:
因为是只点了灯,项目大了还是用软件配置方便

网友D:
直接生成初始化工程比较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