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电流信号检测方法,例如4-20mA信号如何进入ADC采样

楼主(2024-09-19):
官方教程如下
https://github.com/microchip-pic-avr-examples/pic16f17146-4-20-mA-receiver-mplab-mcc
接下来我给大家将一下背后的原理
根据分压原理
V+ = 0.5*V1;
根据虚短虚断原理,V- = V+
因为电阻相同,所以
(Vo)-(V-)=(V-)-(V2);
代换一下:(Vo)-(0.5V1)=(0.5V1)-(V2)
移项:Vo=V1-V2

网友A:
原来是这么做的啊,学会了。

网友A:
电流是从V1进入还是V2进入?

网友A:
明白了,电流是从V1和V2之间的采样电阻流过。

网友A:
336mV~1680mV,那就是按照上面这个原理图,就是Vo出于336mv至1680mV。

网友B(2025-09-20):
4-20mA 电流信号进入 ADC 采样,核心是先将电流转为 ADC 可识别的电压信号。
具体步骤为:1. 串联一个高精度采样电阻(如 250Ω),根据欧姆定律,4-20mA 电流会对应 1-5V 电压;2. 若电压超 ADC 量程,需加运放构成的放大 / 衰减电路校准;3. 经滤波电路去除干扰后,输入 ADC,ADC 再将模拟电压转为数字信号,供后续处理器读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