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C语言实现【面向对象】的一些方法

楼主(2024-09-19):
不知道有多少人去了解过语言的发展史,早期C语言的语**能其实比较简单。随着应用需求和场景的变化,C语言的语**能在不断升级变化。
虽然我们的教材有这么一个结论:C语言是面向过程的语言,C++是面向对象的编程语言,但面向对象的概念是在C语言阶段就有了,而且应用到了很多地方,比如某些操作系统内核、通信协议等。
面向对象编程,也就是大家说的OOP(Object Oriented Programming)并不是一种特定的语言或者工具,它只是一种设计方法、设计思想,它表现出来的三个最基本的特性就是封装、继承与多态。
为什么要用C语言实现面向对象阅读文本之前肯定有读者会问这样的问题:我们有C++面向对象的语言,为什么还要用C语言实现面向对象呢?
C语言这种非面向对象的语言,同样也可以使用面向对象的思路来编写程序的。只是用面向对象的C++语言来实现面向对象编程会更简单一些,但是C语言的高效性是其他面向对象编程语言无法比拟的。
当然使用C语言来实现面向对象的开发相对不容易理解,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人学过C语言却看不懂Linux内核源码。
所以这个问题其实很好理解,只要有一定C语言编程经验的读者都应该能明白:面向过程的C语言和面向对象的C++语言相比,代码运行效率、代码量都有很大差异。在性能不是很好、资源不是很多的MCU中使用C语言面向对象编程就显得尤为重要。
具备条件要想使用C语言实现面向对象,首先需要具备一些基础知识。比如:(C语言中的)结构体、函数、指针,以及函数指针等,(C++中的)基类、派生、多态、继承等。
首先,不仅仅是了解这些基础知识,而是有一定的编程经验,因为上面说了“面向对象是一种设计方法、设计思想”,如果只是停留在字面意思的理解,没有这种设计思想肯定不行。
因此,不建议初学者使用C语言实现面向对象,特别是在真正项目中。建议把基本功练好,再使用。
利用C语言实现面向对象的方法很多,下面就来描述最基本的封装、继承和多态。
封装封装就是把数据和函数打包到一个类里面,其实大部分C语言编程者都已近接触过了。
C 标准库中的 fopen(), fclose(), fread(), fwrite()等函数的操作对象就是 FILE。数据内容就是 FILE,数据的读写操作就是 fread()、fwrite(),fopen() 类比于构造函数,fclose() 就是析构函数。
这个看起来似乎很好理解,那下面我们实现一下基本的封装特性。
#ifndef SHAPE_H#define SHAPE_H
#include <stdint.h>
// Shape 的属性typedef struct {    int16_t x;     int16_t y; } Shape;
// Shape 的操作函数,接口函数void Shape_ctor(Shape * const me, int16_t x, int16_t y);void Shape_moveBy(Shape * const me, int16_t dx, int16_t dy);int16_t Shape_getX(Shape const * const me);int16_t Shape_getY(Shape const * const me);
#endif /* SHAPE_H */

楼主:
这是 Shape 类的声明,非常简单,很好理解。一般会把声明放到头文件里面 “Shape.h”。来看下 Shape 类相关的定义,当然是在 “Shape.c” 里面。
#include "shape.h"
// 构造函数void Shape_ctor(Shape * const me, int16_t x, int16_t y){    me->x = x;    me->y = y;}
void Shape_moveBy(Shape * const me, int16_t dx, int16_t dy) {    me->x += dx;    me->y += dy;}
// 获取属性值函数int16_t Shape_getX(Shape const * const me) {    return me->x;}int16_t Shape_getY(Shape const * const me) {    return me->y;}
再看下 main.c#include "shape.h"  /* Shape class interface */#include <stdio.h>  /* for printf() */
int main() {    Shape s1, s2; /* multiple instances of Shape */
    Shape_ctor(&s1, 0, 1);    Shape_ctor(&s2, -1, 2);
    printf("Shape s1(x=%d,y=%d)\n", Shape_getX(&s1), Shape_getY(&s1));    printf("Shape s2(x=%d,y=%d)\n", Shape_getX(&s2), Shape_getY(&s2));
    Shape_moveBy(&s1, 2, -4);    Shape_moveBy(&s2, 1, -2);
    printf("Shape s1(x=%d,y=%d)\n", Shape_getX(&s1), Shape_getY(&s1));    printf("Shape s2(x=%d,y=%d)\n", Shape_getX(&s2), Shape_getY(&s2));
    return 0;}
编译之后,看看执行结果:Shape s1(x=0,y=1)Shape s2(x=-1,y=2)Shape s1(x=2,y=-3)Shape s2(x=0,y=0)整个例子,非常简单,非常好理解。以后写代码时候,要多去想想标准库的文件IO操作,这样也有意识的去培养面向对象编程的思维。
继承继承就是基于现有的一个类去定义一个新类,这样有助于重用代码,更好的组织代码。在 C 语言里面,去实现单继承也非常简单,只要把基类放到继承类的第一个数据成员的位置就行了。
例如,我们现在要创建一个 Rectangle 类,我们只要继承 Shape 类已经存在的属性和操作,再添加不同于 Shape 的属性和操作到 Rectangle 中。
下面是 Rectangle 的声明与定义:#ifndef RECT_H#define RECT_H
#include "shape.h" // 基类接口
// 矩形的属性typedef struct {    Shape super; // 继承 Shape
    // 自己的属性    uint16_t width;    uint16_t height;} Rectangle;
// 构造函数void Rectangle_ctor(Rectangle * const me, int16_t x, int16_t y,                    uint16_t width, uint16_t height);
#endif /* RECT_H */
#include "rect.h"
// 构造函数void Rectangle_ctor(Rectangle * const me, int16_t x, int16_t y,                    uint16_t width, uint16_t height){    /* first call superclass’ ctor */    Shape_ctor(&me->super, x, y);
    /* next, you initialize the attributes added by this subclass... */    me->width = width;    me->height = height;}

楼主:
我们来看一下 Rectangle 的继承关系和内存布局:
因为有这样的内存布局,所以你可以很安全的传一个指向 Rectangle 对象的指针到一个期望传入 Shape 对象的指针的函数中,就是一个函数的参数是 “Shape *”,你可以传入 “Rectangle *”,并且这是非常安全的。这样的话,基类的所有属性和方法都可以被继承类继承!
#include "rect.h"  #include <stdio.h>
int main() {    Rectangle r1, r2;
    // 实例化对象    Rectangle_ctor(&r1, 0, 2, 10, 15);    Rectangle_ctor(&r2, -1, 3, 5, 8);
    printf("Rect r1(x=%d,y=%d,width=%d,height=%d)\n",           Shape_getX(&r1.super), Shape_getY(&r1.super),           r1.width, r1.height);    printf("Rect r2(x=%d,y=%d,width=%d,height=%d)\n",           Shape_getX(&r2.super), Shape_getY(&r2.super),           r2.width, r2.height);
    // 注意,这里有两种方式,一是强转类型,二是直接使用成员地址    Shape_moveBy((Shape *)&r1, -2, 3);    Shape_moveBy(&r2.super, 2, -1);
    printf("Rect r1(x=%d,y=%d,width=%d,height=%d)\n",           Shape_getX(&r1.super), Shape_getY(&r1.super),           r1.width, r1.height);    printf("Rect r2(x=%d,y=%d,width=%d,height=%d)\n",           Shape_getX(&r2.super), Shape_getY(&r2.super),           r2.width, r2.height);
    return 0;}
输出结果:
Rect r1(x=0,y=2,width=10,height=15)Rect r2(x=-1,y=3,width=5,height=8)Rect r1(x=-2,y=5,width=10,height=15)Rect r2(x=1,y=2,width=5,height=8)
多态C++ 语言实现多态就是使用虚函数。在 C 语言里面,也可以实现多态。
现在,我们又要增加一个圆形,并且在 Shape 要扩展功能,我们要增加 area() 和 draw() 函数。但是 Shape 相当于抽象类,不知道怎么去计算自己的面积,更不知道怎么去画出来自己。而且,矩形和圆形的面积计算方式和几何图像也是不一样的。
下面让我们重新声明一下 Shape 类:#ifndef SHAPE_H#define SHAPE_H
#include <stdint.h>
struct ShapeVtbl;// Shape 的属性typedef struct {    struct ShapeVtbl const *vptr;    int16_t x;     int16_t y; } Shape;
// Shape 的虚表struct ShapeVtbl {    uint32_t (*area)(Shape const * const me);    void (*draw)(Shape const * const me);};
// Shape 的操作函数,接口函数void Shape_ctor(Shape * const me, int16_t x, int16_t y);void Shape_moveBy(Shape * const me, int16_t dx, int16_t dy);int16_t Shape_getX(Shape const * const me);int16_t Shape_getY(Shape const * const me);
static inline uint32_t Shape_area(Shape const * const me) {    return (*me->vptr->area)(me);}
static inline void Shape_draw(Shape const * const me){    (*me->vptr->draw)(me);}

Shape const *largestShape(Shape const *shapes[], uint32_t nShapes);void drawAllShapes(Shape const *shapes[], uint32_t nShapes);
#endif /* SHAPE_H */
看下加上虚函数之后的类关系图:

楼主:
5.1 虚表和虚指针虚表(Virtual Table)是这个类所有虚函数的函数指针的集合。
虚指针(Virtual Pointer)是一个指向虚表的指针。这个虚指针必须存在于每个对象实例中,会被所有子类继承。
在《Inside The C++ Object Model》的第一章内容中,有这些介绍。
5.2 在构造函数中设置vptr在每一个对象实例中,vptr 必须被初始化指向其 vtbl。最好的初始化位置就是在类的构造函数中。事实上,在构造函数中,C++ 编译器隐式的创建了一个初始化的vptr。在 C 语言里面, 我们必须显示的初始化vptr。
下面就展示一下,在 Shape 的构造函数里面,如何去初始化这个 vptr。#include "shape.h"#include <assert.h>
// Shape 的虚函数static uint32_t Shape_area_(Shape const * const me);static void Shape_draw_(Shape const * const me);
// 构造函数void Shape_ctor(Shape * const me, int16_t x, int16_t y) {    // Shape 类的虚表    static struct ShapeVtbl const vtbl =     {        &Shape_area_,       &Shape_draw_    };    me->vptr = &vtbl;     me->x = x;    me->y = y;}

void Shape_moveBy(Shape * const me, int16_t dx, int16_t dy){    me->x += dx;    me->y += dy;}

int16_t Shape_getX(Shape const * const me) {    return me->x;}int16_t Shape_getY(Shape const * const me) {    return me->y;}
// Shape 类的虚函数实现static uint32_t Shape_area_(Shape const * const me) {    assert(0); // 类似纯虚函数    return 0U; // 避免警告}
static void Shape_draw_(Shape const * const me) {    assert(0); // 纯虚函数不能被调用}

Shape const *largestShape(Shape const *shapes[], uint32_t nShapes) {    Shape const *s = (Shape *)0;    uint32_t max = 0U;    uint32_t i;    for (i = 0U; i < nShapes; ++i)     {        uint32_t area = Shape_area(shapes[i]);// 虚函数调用        if (area > max)         {            max = area;            s = shapes[i];        }    }    return s;}

void drawAllShapes(Shape const *shapes[], uint32_t nShapes) {    uint32_t i;    for (i = 0U; i < nShapes; ++i)     {        Shape_draw(shapes[i]); // 虚函数调用    }}

楼主:
5.3 继承 vtbl 和 重载 vptr上面已经提到过,基类包含 vptr,子类会自动继承。但是,vptr 需要被子类的虚表重新赋值。并且,这也必须发生在子类的构造函数中。下面是 Rectangle 的构造函数。#include "rect.h"  #include <stdio.h>
// Rectangle 虚函数static uint32_t Rectangle_area_(Shape const * const me);static void Rectangle_draw_(Shape const * const me);
// 构造函数void Rectangle_ctor(Rectangle * const me, int16_t x, int16_t y,                    uint16_t width, uint16_t height){    static struct ShapeVtbl const vtbl =     {        &Rectangle_area_,        &Rectangle_draw_    };    Shape_ctor(&me->super, x, y); // 调用基类的构造函数    me->super.vptr = &vtbl;           // 重载 vptr    me->width = width;    me->height = height;}
// Rectangle's 虚函数实现static uint32_t Rectangle_area_(Shape const * const me) {    Rectangle const * const me_ = (Rectangle const *)me; //显示的转换    return (uint32_t)me_->width * (uint32_t)me_->height;}
static void Rectangle_draw_(Shape const * const me) {    Rectangle const * const me_ = (Rectangle const *)me; //显示的转换    printf("Rectangle_draw_(x=%d,y=%d,width=%d,height=%d)\n",           Shape_getX(me), Shape_getY(me), me_->width, me_->height);}
5.4 虚函数调用有了前面虚表(Virtual Tables)和虚指针(Virtual Pointers)的基础实现,虚拟调用(后期绑定)就可以用下面代码实现了。uint32_t Shape_area(Shape const * const me){    return (*me->vptr->area)(me);}
这个函数可以放到.c文件里面,但是会带来一个缺点就是每个虚拟调用都有额外的调用开销。为了避免这个缺点,如果编译器支持内联函数(C99)。我们可以把定义放到头文件里面,类似下面:static inline uint32_t Shape_area(Shape const * const me) {    return (*me->vptr->area)(me);}
如果是老一点的编译器(C89),我们可以用宏函数来实现,类似下面这样:#define Shape_area(me_) ((*(me_)->vptr->area)((me_)))
看一下例子中的调用机制:
5.5 main.c#include "rect.h"  #include "circle.h" #include <stdio.h>
int main() {    Rectangle r1, r2;     Circle    c1, c2;     Shape const *shapes[] =     {         &c1.super,        &r2.super,        &c2.super,        &r1.super    };    Shape const *s;
    // 实例化矩形对象    Rectangle_ctor(&r1, 0, 2, 10, 15);    Rectangle_ctor(&r2, -1, 3, 5, 8);
    // 实例化圆形对象    Circle_ctor(&c1, 1, -2, 12);    Circle_ctor(&c2, 1, -3, 6);
    s = largestShape(shapes, sizeof(shapes)/sizeof(shapes[0]));    printf("largetsShape s(x=%d,y=%d)\n", Shape_getX(s), Shape_getY(s));
    drawAllShapes(shapes, sizeof(shapes)/sizeof(shapes[0]));
    return 0;}输出结果:largetsShape s(x=1,y=-2)Circle_draw_(x=1,y=-2,rad=12)Rectangle_draw_(x=-1,y=3,width=5,height=8)Circle_draw_(x=1,y=-3,rad=6)Rectangle_draw_(x=0,y=2,width=10,height=15)
总结还是那句话,面向对象编程是一种方法,并不局限于某一种编程语言。用 C 语言实现封装、单继承,理解和实现起来比较简单,多态反而会稍微复杂一点,如果打算广泛的使用多态,还是推荐转到 C++ 语言上,毕竟这层复杂性被这个语言给封装了,你只需要简单的使用就行了。但并不代表,C 语言实现不了多态这个特性。

网友A:
C语言中面向对象用的多吗,我从来没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