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程序烧写后晶振不起振

楼主(2024-09-19):
使用程序debug时,可以看到程序一直卡在HSE的循环当中,如下图所示。

同时,使用示波器对晶振两端进行检测,发现无信号,推断为晶振不起振。

问题分析:

1、硬件原因:晶振电路与单片机之间存在虚焊。

2、软件原因:在时钟配置上出现错误,在CubeMX中HSE有两个可以用的选项,分别为BYPASS Clock Source(有源时钟),Crystal/Ceramic Resonator(无源晶振)。

以上两个问题都是博主亲身经历过的两个错误,虽然比较简单,但是也容易忽略。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SPhongyi/article/details/142169000

网友A:
晶振损坏或连接不正确

网友B:
晶振频率不匹配、地线和电源问题

网友B:
时钟配置错误

网友C:
一般都是硬件问题,软件不配置,晶振也是会起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