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器]
逆变器请教

楼主(2024-09-19):
最近需要做一个三相逆变器,输入500-600V的电压,但是启动老是出问题,希望有坛友指点一下
如下图,直流输入进来先经过一个继电器和温敏电阻(R28-R31这几个)的并联组合,设想是先通过温敏电阻给电容充电,然后等差不多了就闭合继电器把温敏电阻短路。但是实际老是出问题。  电容最左边两个串联的是是1100V的聚丙乙烯电容,右边四个是大电解电容(单个耐压400V,怕耐压不够就两个串一起了)
1、首先是当时先给开关管驱动脉冲再上电的时候,我发现直流输入电压基本上都被几个温敏电阻吞了,电容根本充不上电。
2、当我debug第一个问题的时候,头铁试了一下先通直流电,这个时候我发现Vdc+上的电压还真上来,然后我就想把继电器闭合上了再给驱动脉冲,结果刚一给驱动脉冲,底下的CCB电容直接就炸了。
希望有坛友能指点一下,或者能大概跟我讲一下三相逆变器整个启动部分该怎么设计就更好了,谢谢!
逆变桥电路

网友A:
最近也在搞三相全桥逆变,这东西最好是三个上桥独立供电,用EP13的变压器,开环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近也在搞三相全桥逆变,这东西最好是三个上桥独立供电,用EP13的变压器,开环驱动。 ...

这种电路的确应该采用坛友所说的方法,有些同事认为主电路参考变频器的线路就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种电路的确应该采用坛友所说的方法,有些同事认为主电路参考变频器的线路就可以。 ...

变频器也是三路上桥每路独立供电的,三路下桥共用一路供电,一共四路供电,现在的新能源充电桩的电路也是这种结构,只是供电方式不一样而已,变频器通常是采用一个变压器供电,而新能源充电桩是采用我上面说的小变压器单独每路供电的,只是供电方式不同,但是电路架构是一样的,参考图中的T6-T9,T19-T21。

楼主(点评):
收到,谢谢坛友的资料分享,我会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