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怎样用万用表测快恢复二极管的好坏

楼主(2024-09-19):
快恢复二极管广泛应用于电源电路和开关电源中,其快速恢复特性使其在高频应用中表现优异。然而,二极管在使用过程中可能会因为过载或老化而失效,因此定期检查其工作状态非常重要。
一、了解快恢复二极管的基本特性
快恢复二极管的主要特性是其反向恢复时间较短,通常在几百纳秒到几微秒之间。与普通二极管相比,快恢复二极管能够更快地停止导电,从而降低开关损耗。在测量之前,了解二极管的引脚配置是至关重要的,通常有阳极(Anode)和阴极(Cathode)之分。
二、准备工作
在开始测量之前,需要准备以下工具和材料:
一台数字万用表(DMM)
一只已知好的快恢复二极管(作为对比)
工作台和适当的工具
三、测量步骤
断电:在测量之前,确保电路已经断电,以避免对万用表和自身造成损伤。
识别引脚:确认快恢复二极管的阳极和阴极位置。通常,二极管的阴极一侧有标记或条纹。
设置万用表:将万用表调至“二极管”测试模式。这一模式会发出微小的电流,以便检测二极管的导通特性。
测量正向导通:
将万用表的红色探头连接到阳极,黑色探头连接到阴极。
读取万用表的数值。对于正常的快恢复二极管,应该显示一个较低的正向电压降,通常在0.6V到1.0V之间。如果显示“OL”或无限大,说明二极管已经开路。
测量反向阻抗:
将万用表的红色探头连接到阴极,黑色探头连接到阳极。
此时,正常情况下万用表应该显示“OL”或高阻值,表明二极管在反向方向上不导通。如果显示低阻值或接近于零,说明二极管已经短路。
动态测试(可选):
如果有条件,可以通过示波器测试快恢复二极管在工作频率下的反向恢复特性。这一步需要更专业的设备和知识。
四、判断二极管的好坏
正常状态:
正向导通电压在正常范围内。
反向阻抗高,显示“OL”。
开路故障:
正向测量时显示“OL”。
反向测量时可能显示高阻值。
短路故障:
正向测量时显示低阻值或接近零。
反向测量时显示低阻值。
通过以上步骤,可以有效地使用万用表测量快恢复二极管的好坏。定期检查二极管的状态不仅可以延长设备的使用寿命,还能提高电路的稳定性和安全性。在实际应用中,若发现二极管存在问题,应及时更换以避免对整个电路造成影响。

网友A:
二极管最好还是加压测试,吃过亏呀!

网友B:
万用表只能看下正反向,测不了别的参数的。

网友C:
二极管挡

网友D:
一般就用二极管档直接测了,学习到详细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