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获取STM32 MCU的唯一ID

楼主(2024-09-19):
STM32每个系列都会有唯一的一个芯片序列号(96位bit)
STM32F10X 的起始地址是 0x1FFFF7E8
STM32F20X 的起始地址是 0x1FFF7A10
STM32F30X 的起始地址是 0x1FFFF7AC
STM32F40X 的起始地址是 0x1FFF7A10
STM32L0XX 的起始地址是 0x1FF80050
STM32L1XX 的起始地址是 0x1FF80050
STM32L4XX 的起始地址是 0x1FFF7590
STM32H7XX 的起始地址是 0x1FF0F420

获取STM32 MCU序列号
/* 简单粗暴的获取序列号 */
u8 Sys_ID[12];
for(u8 i=0;i<12;i++)
  {
          Sys_ID=*(u8*)(0x1FFF7A10+i);
  }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ahphong/article/details/142179414

网友A:
很直接,直接取值就行

网友B:
STM32F30X 的起始地址是 0x1FFFF7AC

网友C:
直接从地址位取地址,非常不错

网友D:
STM32微控制器(MCU)通常内置了一个唯一的设备标识码(Unique Device ID,UDID),这个标识码在制造过程中被编程,并且对于每个设备都是唯一的。这个UDID可以用于安全认证、设备追踪、或者其他需要唯一识别设备的应用。

网友E:
为什么起始地址不统一啊?

网友F:
在基于寄存器级别的编程时,可以通过类似的指针操作来读取这些寄存器的值。

网友G:
这个唯一ID位于备份域的特定地址范围内,例如0x1FFF 7A10 - 0x1FFF 7A2F。

网友H:
可以通过直接访问这些寄存器来获取唯一 ID。

网友I:
STM32 MCU的唯一ID通常是一个96位的二进制序列

网友J:
使用适当的寄存器访问方法来读取UID。通常,UID可以以字节(8位)、半字(16位)或全字(32位)的方式读取

网友K(2024-10-20):
#include "stm32f1xx_hal.h"

#define UDID_START_ADDRESS 0x1FFF7A10
#define UDID_END_ADDRESS   0x1FFF7A2F

void Get_STM32_UUID(uint8_t* uuid)
{
    for (int i = 0; i < 12; i++)
    {
        uuid[i] = *(uint8_t *)(UDID_START_ADDRESS + i);
    }
}

int main(void)
{
    HAL_Init(); // 初始化HAL库

    uint8_t STM32_UUID[12];
    Get_STM32_UUID(STM32_UUID);

    // 打印或者处理STM32_UUID
    // ...

    while (1)
    {
    }
}

网友L:
在实际应用中,获取到的唯一 ID 可以用于设备识别、加密、软件授权等多种用途。

网友M:
获取UID后, 可以将其用于各种目的,例如作为产品的序列号、用于加密或安全机制等

网友N:
获取STM32 MCU的唯一ID可以通过访问特定的内存地址来实现。

网友O:
唯一 ID 存储在 96 位(3 个 32 位寄存器)中,寄存器地址为0x1FFF7A10、0x1FFF7A14和0x1FFF7A18。

网友P:
请参考具体芯片的数据手册。

网友Q:
#define UID_ADDR  ((uint32_t*)0x1FFF7A10)  // STM32F4系列UID的起始地址

void GetSTM32MCUID(uint8_t* id) {
    uint32_t* uid32 = (uint32_t*)UID_ADDR;
    for (int i = 0; i < 12; i++) {
        id[i] = ((uint8_t*)uid32)[i];
    }
}

网友R:
// 函数:获取STM32 MCU的唯一ID
void get_unique_id(uint8_t unique_id[12]) {
    uint32_t* id_ptr = STM32_UNIQUE_ID_ADDRESS;

    // 从内存地址读取96位唯一ID,并以字节形式存储
    for (int i = 0; i < 12; ++i) {
        unique_id[i] = (uint8_t)((*id_ptr >> (8 * (11 - i))) & 0xFF);
    }
}

网友S:
这个标识符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唯一的,并且不允许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