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这个图表达了哪些信息呢?

楼主(2024-09-19):
求教这个图表达了哪些信息呢?

@dirtwillfly :BW=200的话,我理解不就只给0~200Hz的图就行了,干吗给这么长
@dirtwillfly :为什么会是波浪形呢?
不同的频率,有不同的衰减

楼主:
蓝线鼓起来的是4000Hz范围和带宽BW=400有啥关联吗

网友A:
兄弟 问问题不能把完整pdf发上来?

发到6楼了

网友B:
没看懂是什么问题

1横轴指的是ORD还是BW 2为什么横轴的范围比标题的ODR=800或者BW=200/400都大很多 3为啥是波浪形的

网友C:
就是图上的意思,幅-频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图上的意思,幅-频曲线

1横轴指的是ORD还是BW
2为什么横轴的范围比标题的ODR=800或者BW=200/400都大很多
3为啥是波浪形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1横轴指的是ORD还是BW
2为什么横轴的范围比标题的ODR=800或者BW=200/400都大很多
3为啥是波浪形的 ...

没细看,凭经验和感觉瞎说一下:
1、横轴很可能既不是ODR也不是BW,三者应当是不同的东西。看下全文应当有答案。
2、如果是 1 说的那样,这一点应当就不是问题,或者不必纠结。
3、很多梳状滤波器的特性就是这样。

@王栋春 :比如呢?感觉还行吧,一直百度翻译。
这些英文注释用那个翻译软件会比较精准一些,有些软件翻译的让人觉得摸不到头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细看,凭经验和感觉瞎说一下:
1、横轴很可能既不是ODR也不是BW,三者应当是不同的东西。看下全文应当 ...

学到了:梳状滤波器;不过手册说的就是低通/高通滤波器,没有其它滤波器了。手册里有个注释The frequency response is determined by CAD simulation;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导致的,看样子说的是仿真的,不是实际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