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干货】PCB设计要连线交叉?如何高效做到!

楼主(2024-09-19):
PCB厂讲在PCB设计中,我们总会遇到五花八门的设计要求,其中之一是连线交叉,如果在双面板或以上可以很容易实现,但在单面板设计中,由于布线空间的限制,连线交叉很难实现,因此,本文深联小编将直接列出几种针对连线交叉的具体解决方案,希望对小伙伴们有所帮助。

1、跨接线标准化

设定跨接线长度标准,如6mm、8mm、10mm,以减少种类,便于生产和维护。
确保跨接线长度一致,提升整体美观性和生产效率。

2、利用0欧电阻

在需要跨接的位置安装0欧电阻,既实现了电气连接,也能保持布局的正接线,视觉上几乎无跨线痕迹。

3、元件阻值调整与替代

据电路板厂所了解到,通过调整电路中其他元件的阻值,并在适当位置添加元件,以此替代原有的跨线需求,如:通过串联或并联电阻,保持总阻值不变,同时消除跨线。

4、印刷跨线技术

在单面板设计中,推荐印刷跨线技术,直接在板上印制细线实现交叉连接,此方法虽然增加成本,但能有效解决布线难题。

5、迷宫形布线策略

在低速数字电路中,采用迷宫形布线法,通过精心规划走线路径,使线路在有限的空间内穿梭,实现交叉连接。此方法要求设计师具备较高的布局技巧,并需放大线路板图比例以确保精度。

6、多层板设计考虑

若条件允许,考虑将设计升级为多层板(如双面板、多层板),利用不同层面的布线空间,从根本上避免或减少连线交叉的问题。

7、软件辅助工具应用

充分利用PCB设计软件中的自动布线功能、手动布线优化等功能,结合软件的智能提示和冲突检测,提高布线效率,减少人为错误。

网友A:
充分利用PCB设计软件中的自动布线功能、手动布线优化等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