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ST25DV04K的官方程序看不太懂,寻求大家帮忙

楼主(2024-09-19):
ni, ID, NFC, AG, 4K, ST
/**
  * @brief  ST25DV nfctag Initialization.
  * @return int32_t enum status.
  */
int32_t ST25DV_Init( ST25DV_Object_t *pObj )
{
  if (pObj->IsInitialized == 0U)
  {
    uint8_t nfctag_id;
    ST25DV_ReadID(pObj,&nfctag_id);
    if( (nfctag_id != I_AM_ST25DV04) && (nfctag_id != I_AM_ST25DV64) )
    {
      return NFCTAG_ERROR;
    }
  }

  pObj->IsInitialized = 1U;
  return NFCTAG_OK;
}
大家好,如果调用这个函数,ST25DV_Object_t *pObj应该用什么代替?

官方给的参考程序,很多都有ST25DV_Object_t *pObj这个参数,我知道是个结构体指针,但就是不知道真实调用的时候,该怎么写

楼主:
在线等,感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A:
没明白 兄弟问什么(只要甩一堆的代码的问题基本不用回答)

网友B:
定义一个ST25DV_Object_t的变量,然后取址传进去。
具体ST25DV_Object_t是什么东东,要去看这个结构体的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