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STM32H723 spi6+dma用法问题

楼主(2024-09-19):
使用H723的SPI6+BDMA组合。通信过程经常报UDR和OVR错误中断。有时直接卡住,无法通信。

网友A:
检查SPI和BDMA的时钟配置是否已正确使能

网友B:
BDMA配置、SPI配置是否有误

网友C:
SPI和BDMA之间的数据传输不同步,或者数据缓冲区在传输过程中被意外修改,都可能导致问题

网友D:
检查SPI和BDMA相关的硬件连接是否可靠,是否有短路或断路等问题。

网友E:
在每次接收后,确保及时读取接收到的数据,防止OVR错误。OVR错误发生时,接收寄存器未被读取,导致新的数据覆盖。

网友F:
过高的频率可能导致数据传输不稳定。

网友G:
如果SPI和外设之间的通信速率不匹配,可能需要调整BDMA和SPI的配置。

网友H:
确保硬件连接正确,包括接地和电源,避免信号干扰。如果问题依旧,可能需要使用逻辑分析仪观察SPI信号波形,进一步分析通信过程中的异常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