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stm32h743的DFU模式下STM32CubeProgrammer写入过程卡死

楼主(2024-09-19):
如下图,在执行到HAL_FLASH_Program过程时,程序会跳入硬件错误,想了解可能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以及应该怎么解决
uint16_t MEM_If_Write_FS(uint8_t *src, uint8_t *dest, uint32_t Len){  /* USER CODE BEGIN 3 */  uint32_t i=0;  printf("MEM_If_Write_FS->src:0x%x\r\n",src);  printf("MEM_If_Write_FS->dest:0x%x\r\n",dest);  printf("MEM_If_Write_FS->Len:%d\r\n",Len);  for(i=0;i< Len; i += 4){    /*Devicevoltagerangesupposedtobe[2.7Vto3.6V],theoperationwill    bedonebybyte*/    if(HAL_FLASH_Program(FLASH_TYPEPROGRAM_FLASHWORD,(uint32_t)(dest+i),*(uint32_t*)(src+i))==HAL_OK){    /*Checkthewrittenvalue*/      if(*(uint32_t*)(src+i)!=*(uint32_t*)(dest+i)){      /*Flashcontentdoesn'tmatchSRAMcontent*/        printf("Flash content doesn't match SRAM content\r\n");        return(USBD_FAIL);      }    }else{    /*ErroroccurredwhilewritingdatainFlashmemory*/      printf("Error occurred while writing data in Flashmemory\r\n");      return(USBD_FAIL);    }  }  // UNUSED(src);  // UNUSED(dest);  // UNUSED(Len);  printf("MEM_If_Write_FS OK\r\n");  return (USBD_OK);  /* USER CODE END 3 */}

网友A:
硬件连接问题吧

网友B:
ST-LINK驱动程序是否安装了最新的

网友C:
在STM32CubeProgrammer中,检查目标设备的选择是否正确。
检查固件文件的路径和完整性。
尝试使用不同的固件文件或版本。

网友D:
查看STM32CubeProgrammer的日志

网友E:
可以通过FLASH_OB_Unlock()解锁选项字节,检查是否有相关的写保护位设置。

网友F:
如果dest + i不符合对齐要求,会导致硬件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