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reless]
大家好,这个NFC芯片的例程,可以帮忙看下吗

楼主(2024-09-19):
/**
  * @brief  ST25DV nfctag Initialization.
  * @return int32_t enum status.
  */
int32_t ST25DV_Init( ST25DV_Object_t *pObj )
{
  if (pObj->IsInitialized == 0U)
  {
    uint8_t nfctag_id;
    ST25DV_ReadID(pObj,&nfctag_id);
    if( (nfctag_id != I_AM_ST25DV04) && (nfctag_id != I_AM_ST25DV64) )
    {
      return NFCTAG_ERROR;
    }
  }

  pObj->IsInitialized = 1U;
  return NFCTAG_OK;
}
大家好,如果调用这个函数,ST25DV_Object_t *pObj应该用什么代替?

楼主(点评):
官方开发板的例程

网友A(2024-11-01):
在使用ST25DV NFC芯片的初始化函数ST25DV_Init时,ST25DV_Object_t *pObj是一个指向ST25DV_Object_t结构体的指针。这个结构体通常包含了与NFC芯片相关的各种状态和配置信息

网友B:
首先,你需要定义一个ST25DV_Object_t结构体实例。这个结构体的具体定义通常在ST25DV的驱动库中提供

网友C:
创建并初始化 ST25DV_Object_t 实例,在调用ST25DV_Init函数之前,你需要创建并初始化一个ST25DV_Object_t实例。以下是一个示例代码

网友D:
在调用ST25DV_Init函数时,ST25DV_Object_t *pObj应该是一个指向ST25DV_Object_t结构体实例的指针

网友E:
你需要先创建并初始化这个结构体实例,然后将其地址传递给ST25DV_Init函数。确保你已经包含了ST25DV驱动库的头文件,并根据实际情况设置结构体中的字段

网友F:
这个操作有点像lvgl,就是直接调用一个结构体指针

网友G:
这个你可以找官方例程吧,就是你搜搜调用它如何写呗

网友H:
你这个例程里没有吗?就全局搜索一下关于ST25DV_Init,应该就知道咋写了

网友I:
这个直接调用结构体,就是你不需要改就行

网友J:
一般来说这种算是调用结构体指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