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啥芯片?有用过的吗?

楼主(2024-09-19):
今天测一块板子,看丝印写的是IIC通信,但电压实测有6v,看了丝印被厂家磨标了,依稀看出来了一些,但反查失败,不晓得是片子太老了,还是看错了。请教一些各位大佬。
丝印貌似是0213、V106Y688P,芯片挺高的。

楼主:

如图

网友A:
有没有进货源头或者淘宝上查一下呢

有的,,也没查出来

网友B:
iic用6v,电压不对劲啊

对的,,不晓得是不是乱写的SCL SDA

网友C:
上传清晰的照片,大家才能帮你看看啊。

这已经是用高倍显微镜拍的图了。被厂家磨标了。

网友:
双光耦 D213

         tyw  注

行家
卧槽,,,厉害!

网友D:
这种不好找啊

@超人特工队 :牛人
楼下找到了

网友:
看到这种SOP芯片超厚的,首先想到就是光耦。
另外一个是集成晶振的RTC芯片。

确实还是经验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