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发现宏定义的名字不能与其他变量名字重复

楼主:
一直报错,发现是ENABLE在其他头文件里定义了一个宏,宏值为1
所以报错。修改了这个变量名,比如加个下划线。就OK了。

网友A(2024-09-19):
其他变量会被宏替换掉吗

网友B:
函数与变量同名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他变量会被宏替换掉吗

对,如果头文件里面的宏,就会被引用的文件替换掉。导致编译报错。刚开始以为是C51不支持结构体的位段操作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函数与变量同名也不行

一会儿试试。我昨天刚开始以为是C51不支持位段。百度也搜不到这个问题。一会儿发个帖记录一下,以后再有人搜这个问题就有答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