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应用] CW32A030的看门狗和SysTick 定时器

楼主(2024-09-19):
CW32A030的看门狗有独立看门狗和窗口看门狗如下:

1、 独立看门狗(IWDT)
独立看门狗定时器(IWDT) 使用专门的内部RC 时钟源RC10K,可避免运行时受到外部因素影响。一旦启动
IWDT,用户需要在规定时间隔内对IWDT 的计数器进行重载,否则产生溢出会触发复位或产生中断信号。
IWDT 启动后,可停止计数。用户可选择在深度休眠模式下IWDT 保持运行或暂停计数。
专门设置的键值寄存器可以锁定IWDT 的关键寄存器,防止寄存器被意外修改。

2、 窗口看门狗(WWDT)
CW32A030 微控制器内部集成窗口看门狗定时器(WWDT),用户需要在设定的时间窗口内进行刷新,否则看
门狗溢出将触发系统复位。WWDT 通常被用来监测有严格时间要求的程序执行流程,防止由外部干扰或未知
条件造成应用程序的执行异常,导致发生系统故障。

3、 SysTick 定时器
此定时器常用于实时操作系统,但也可用作标准递减计数器。它的特点是:
●● 24 位递减计数器
●● 自动重装载能力
●● 当计数器达到 0 时产生可屏蔽的系统中断

网友A:
独立看门狗定时器(IWDT) 使用专门的内部RC 时钟源RC10K,可避免运行时受到外部因素影响,运行更稳定。

网友B:
时器常用于实时操作系统,但也可用作标准递减计数器

网友C:
独立看门狗定时器(IWDT) 使用专门的内部RC 时钟源RC10K,可避免运行时受到外部因素影响。

网友D:
CW32A030 微控制器内部集成窗口看门狗定时器(WWDT),用户需要在设定的时间窗口内进行刷新

网友E(2025-02-06):
可以使用SysTick定时器实现简单的延时功能,通过设置合适的重装值和等待定时器溢出来实现

网友F:
一旦开启,除非复位,否则无法停止。当使用stop模式时,需要定时唤醒喂狗

网友G:
睡眠模式下,时钟停止,窗口看门狗也停止计数。但喂狗有严格的时间限制,必须在规定的某段时间内喂狗,喂早和喂迟都会导致系统复位

网友H:
SysTick是一个24位递减计数器,是ARM Cortex-M内核的一部分,在CW32系列MCU中也可以使用,通常用于实现操作系统的时钟节拍或简单的延时功能

网友I:
SysTick的时钟源可以是系统时钟(HCLK)或系统时钟的8分频(HCLK/8)

网友J:
通过向特定的寄存器写入值来使能SysTick定时器

网友K:
看门狗主要应用是保护MCU进行复位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