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应用] 芯源电源供电系统讲解

楼主(2024-09-19):
通过电源系统的构成,可以清楚的知道VDD与VDA都需要供电,最好分开供电比较稳定,
VSS和VSSA接地,同样数字地与模拟地能分开最好!
注1:每个电源对(VDD/VSS 、VDDA/VSSA 等)必须使用滤波陶瓷电容器去耦,如上图所示。这些电容必须尽可
能靠近相应引脚放置或最近距离位于PCB 背面,以确保芯片的稳定运行。
注2:所有的VDD 引脚都必须供电,且电压相同。

网友A:
VDD与VDA都需要供电,最好分开供电比较稳定

网友B:
每个电源对(VDD/VSS 、VDDA/VSSA 等)必须使用滤波陶瓷电容器去耦

网友C:
VSS和VSSA接地,同样数字地与模拟地要分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