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资料] 芯源MCU的温度传感器

楼主(2024-09-19):
芯源MCU的基本都有一个温度传感器,传感器描述如下:
温度传感器(TS)产生一个随温度线性变化的电压VSENSE。
温度传感器内部连接到ADC_IN14 输入通道,用于将传感器输出电压转换为数字值。
传感器提供良好的线性度,用户应先对其进行校准以获得良好的温度测量整体精度。由于温度传感器的偏移
因工艺变化而随芯片而异,未校准的内部温度传感器适用于仅检测温度变化的应用。
为了提高温度传感器测量的准确性,制造商对每个芯片进行了单独的工厂校准。温度传感器出厂校准数据被
存储在FLASH 存储器中。
对于这个传感器,是测量的MCU的温度?还是外界温度?因为MCU工作又温升外界温度理论上是由差距的,
有用过的能否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CW32 MCU的TS传感器,测量的是MCU的温度。如果想精确测量外界温度,建议增加温度补偿算法。

网友B:
芯源的MCU功能很强大

网友C:
温度传感器(TS)产生一个随温度线性变化的电压,可以对外界温度进行补偿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温度传感器(TS)产生一个随温度线性变化的电压,可以对外界温度进行补偿设计 ...

芯源内部的温度传感器功能很实用可以实际验证一下

网友D:
温度传感器(TS)产生一个随温度线性变化的电压VSEN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