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资料]
芯源内置电压参考使用问题

楼主:
ADC 参考电压除了可以选择VDDA 和外部参考电压之外,还可以选择内部参考电压。
内置参考电压生成器(BGR) 可为ADC 提供稳定的电压输出,分别是1.5V 和2.5V。
这个是直接在软件里面进行设置?

网友A(2024-09-20):
Yes,ADC的参考电压选择可在软件中对ADC的相关寄存器进行写操作即可。

网友B:
其实楼主可以理解为寄存器开关控制选择电压

网友C:
内置参考电压生成器(BGR) 可为ADC 提供稳定的电压输出,直接软件操作即可

网友D:
芯源的MCU大多数是宽压MCU适用性强

网友E:
直接在软件寄存器里面进行设置

网友F:
是的,ADC的参考电压选择内部参考电压通常是在软件中进行设置的。

网友G:
内置参考电压生成器(BGR)可以为ADC提供稳定的电压输出,如1.5V和2.5V等,这些电压值在芯片设计时就已经确定,并可以通过软件配置来选择使用哪一个

网友H:
首先,需要查阅所使用芯片的数据手册,了解ADC模块的具体配置方法,包括参考电压的选择

网友I:
在软件中,通常需要通过配置特定的寄存器来选择ADC的参考电压。这些寄存器可能位于ADC模块的配置区域,也可能位于与电源管理或内部参考电压生成器相关的区域

网友J:
根据数据手册的说明,设置相应的寄存器位以选择所需的内部参考电压。

网友K:
其实如果数据手册指出某个寄存器位用于选择1.5V或2.5V的内部参考电压,那么就需要在软件中设置这个位来选择所需的电压值。

网友L:
在完成设置后,通常需要通过读取相关寄存器的值或使用其他调试工具来验证ADC的参考电压是否已经正确配置

网友M:
在确认参考电压已经正确设置后,就可以开始进行ADC转换了。此时,ADC的转换结果将基于所选的内部参考电压进行计算。

网友N:
需要注意的是,不同的芯片和平台可能有不同的配置方法和寄存器设置。因此,在具体实现时,需要参考所使用芯片的数据手册和相关的开发文档来进行操作

网友O:
此外,虽然内部参考电压提供了方便和稳定的电压源,但在某些情况下,外部参考电压可能更为合适。例如,当需要更高的精度或更宽的电压范围时,外部参考电压可能更为可靠。因此,在选择ADC参考电压时,需要根据具体的应用需求和系统要求来进行权衡和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