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如何把摄像头采集到的图像保存jpg格式文件

楼主(2024-09-19):
有例子参考吗

网友A:
数码相机

网友B(2024-11-01):
将摄像头采集到的图像保存为JPG格式文件,通常你需要从摄像头获取图像数据。这通常涉及到使用摄像头驱动程序或库来捕获图像

网友C:
将获取到的图像数据编码为JPG格式。这通常需要使用图像处理库,如OpenCVPillowPIL)等。将编码后的图像数据保存为JPG文件

网友D:
通过使用OpenCVPillow等图像处理库,你可以轻松地将摄像头采集到的图像保存为JPG格式文件。确保你已经安装了相应的库,并按照示例代码进行操作

网友E:
正常应该可以保存到jpeg的格式吧

网友F:
可以另存为啊,应该能行

网友G:
这个H7应该有相关例子的吧,我记得

网友H:
应该有文件管理方面的操作,就是可以实现保存到jpg的格式

网友I:
没试过,但是一般不都是存二进制吗

网友J:
这种可以,就是你得编解码,加个编码制式好像就行

网友K:
没玩过但是肯定是没问题的,我记得之前是有过这种操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