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校准的原理是什么啊?

楼主(2024-09-19):
为什么校准一下精度就能提高

网友A:
ADC(模数转换器)校准的原理主要是通过比较所测量的模拟信号和已知的标准信号,来确定并校准ADC的量化误差和增益误差。

网友B:
你说的是芯片内部的校准功能还是应用层自己实现的校准

网友C:
其实校准就是补偿了,补偿之后肯定精度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