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软件] 芯片内部有温度传感器吗?

楼主(2024-09-19):
可不可以用来检测环境温度啊?

网友A:
芯片内置温度传感器,在-40~85℃范围内精度为2℃。85~105℃范围内精度为3℃

网友B:
一般情况下是有的,就是针对不同芯片可能有差异

网友C:
这个不是得看芯片手册吗?我感觉现在内部嵌入温度传感器,成本应该不会很高,方便监测芯片工作温度。

网友D:
有的有,有的没有,哈哈

网友E:
芯片内部有温度传感器,一般是监测芯片自身的,环境温度和芯片自身温度还是有些差别的,如果是监测环境温度还是要在外面添加温度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