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SWD和JTAG有什么区别啊?

楼主(2024-09-19):
SWD也可以正常调试,接线还更少

网友A:
引脚数量与资源占用不同

网友B:
JTAG:采用并行传输方式,通过扫描链(SCAN Chain)串联起连接好的设备,使主机可以逐个操纵每个被测设备的信号状态。尽管这种方式在功能上很强大,但在高速大数据传输时可能效率较低。
SWD:采用了串行通信方式,并且由于其精简的引脚设计,通常能在高速大数据情况下提供比JTAG更好的整体性能。SWD的通信速度更快,但使用SWD调试时可能会占用CPU的一些时间资源。

网友C:
其实是2种不同的下载方式

网友D:
SWD其实还是挺常用的

网友E(2024-10-28):
SWD和JTAG是两种常见的调试接口,用于嵌入式系统的调试和编程。它们在功能、接口类型、引脚数量和使用场景上有所不同

网友F:
SWD 主要用于调试和编程,支持单线调试和编程功能。SWD 使用两根线(SWDIO 和 SWCLK)进行通信,简化了调试接口的设计

网友G:
JTAG 不仅用于调试和编程,还用于边界扫描测试(Boundary Scan Testing

网友H:
JTAG 使用更多的引脚(通常为4或5个),支持更复杂的调试和测试功能

网友I:
一般来说SWD 使用串行接口,通常为两根线(SWDIO 和 SWCLK)

网友J:
JTAG 使用并行接口,通常为4或5个引脚(TDI, TDO, TCK, TMS, 有时还包括 TRST)

网友K:
其实JTAG支持更复杂的调试和测试功能,适合需要高级调试和测试的场景

网友L:
SWD 通常只需要两根线(SWDIO 和 SWCLK),有时还包括一个复位引脚(RESET)。占用引脚少,适合资源受限的嵌入式系统

网友M:
JTAG 通常需要4或5个引脚(TDI, TDO, TCK, TMS, 有时还包括 TRST)。优点: 支持更复杂的调试和测试功能,适合需要高级调试和测试的场景

网友N:
SWD的接口简单,占用引脚少,适合资源受限的嵌入式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