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5V3A电源出现问题请教

楼主:
网友大学生最近在学习电源方面知识,想做一个5v3A的电源,目前我的想法是用能承受3A的变压器把220V转换成10V交流电,然后用kbp310进行整流,电容滤波,然后用78h05K进行稳压到5V,但是我在做出实物后给他加负载,发现在到达1A左右时,KBP310的电压就会骤降到5V左右,电源输出端电压会降到2V,请问有什么解决方法?

网友A(2024-09-23):
1 78h05 电流输出不了3A
2 你的变压器功率不够,建议买输出9V 20W的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78h05 电流输出不了3A
2 你的变压器功率不够,建议买输出9V 20W的变压器

已经调整方案了,的确存在坛友所说的不足。

网友A:
试试 用DCDC 芯片来做

楼主(点评):
谢谢坛友的资料,现在看同事的意思了,我会将此图给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