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资料]
TCP 和 UDP 可以使用同一个端口吗?

楼主(2024-09-20):
由于和Port Number直接打交道的至少5个角色,分别为:TCP/UDP

客户端使用TCP的应用进程
客户端使用UDP的应用进程
服务端使用TCP的服务进程
服务端使用UDP的服务进程

故,按序细分为5个小问题。
Q1: May TCP and UDP use the same Port Number?
Yes。

TCP 端口号范围(0-65535),一共65536个端口,除了0被操作系统保留,其他的65535个端口,TCP可以自由使用。
UDP 端口号范围(0-65535),一共65536个端口,除了0被操作系统保留,其他的65535个端口,UDP可以自由使用。
UDP端口号53被DNS占用(Not Available),难道TCP 53号端口就不能使用了?
当然可以使用!
UDP Port Number 53 is NOT Available!
TCP Port Number 53 is Available!

网友A:
我认为没啥问题吧,这算是两个服务啊

网友B:
应该是可以的,通信也是2条信道,问题不大

网友C:
是的,TCP(传输控制协议)和 UDP(用户数据报协议)可以同时使用同一个端口

网友D:
TCP 和 UDP 是两种不同的传输层协议,它们在逻辑上是独立的,尽管它们可能使用相同的网络层地址(如 IP 地址)和传输层标识符(即端口号)。

网友E:
端口号在 TCP 和 UDP 中有不同的命名空间。这意味着同一个端口号可以被 TCP 和 UDP 同时使用,而不会相互冲突

网友F:
一个 Web 服务器可能使用 TCP 的 80 端口来接收 HTTP 请求,同时另一个服务(如 DNS 的一部分)可以使用 UDP 的 53 端口来接收 DNS 查询

网友G:
这种设计允许系统上的不同应用程序并行运行,同时使用相同的端口号进行不同的通信任务

网友H:
其实每个协议栈(TCP 或 UDP)处理自己的数据包,而不会与另一个协议栈混淆

网友I:
TCP 和 UDP 可以并且经常在同一台机器上同时使用相同的端口号,因为它们属于不同的协议栈,并且各自独立地处理数据包

网友J:
必须可以啊,而且这种可以自己测试的,写个例程就好了

网友K(2024-10-21):
TCP的端口号会是固定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