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应用]
如何调一个马达使其能达到尽可能低的平稳转速。最低的平稳转速与哪些参数相关。

楼主(2024-09-20):
马达为了获得尽可能低的平稳转速,我个人认为主要有下面几点:
1、电流环和速度环的 PID 参数是否合适,电流环的响应速度,速度环的响应速度,位置环的响应速度(如果有)。
2、马达的极对数,决定了马达可以到达的最低物理转速。这个与马达设计生产工艺有关。一般在只是用60或120度空间排列的 HALL 元件做速度取样的情况下,2 对极的 BLDC,最低速到 300RPM,3 对极到 150RPM,4对极到 60 100RPM,但是如果使用编码器的情况下,1000PPR 的 ENC 就很容易把速度控制到几转/分钟,2500PPR 的 ENC 可以控制到0.2转/分钟。
3、速度传感器的精度和分辨率,一般的话使用旋转编码器可以获得精度很高的速度分量,有了准确的速度信息,就可以实现精确的速度控制,很难想象在不能得到高精度速度信息的情况下,实现稳定的转速控制。当然高精度的ENC 价格不菲,所以应该综合评价,在成本可以承受的情况下,尽量采用高精度的速度传感器。
综上所述,在电机物理参数确定的情况下,尽最大可能提供合适的控制参数,可以达到较好的控制效果。所以应该尽量调整好各个控制环的 PID 参数。

网友A:
极对数越低,转速越快,极对数越高,功率越高

网友B:
在电机物理参数确定的情况下,尽最大可能提供合适的控制参数,可以达到较好的控制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