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32F030系列] 求助咨询CW32F030串口下载事宜

楼主(2024-09-20):
CW32F030能不能跟其他单片机一样用串口下载,如果可以串口下载用什么工具软件,因为看了官方提供的编程烧写器都是8个口,受限于板子硬件空间限制,没发在板上放这么大的烧写插口,如果用串口话只要3根线就行。

网友A:
当然可以!
关于CW32 MCU的ISP下载,
1、硬件可以直接使用CW-Writer,也可以使用普通的USB-RS232模块,最好带RTS或者DTR信号,因为部分型号CW32 MCU没有Boot管脚,比如:CW32F002等。CW32F030系列有单独的Boot管脚。
2、PC端软件则为CW-Programmer,选择设备时,可以是CW Writer 0,也可以是COMx,再按信息框提示,连接好各Pins,设置好各编程选项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以!
关于CW32 MCU的ISP下载,
1、硬件可以直接使用CW-Writer,也可以使用普通的USB-RS2 ...

你好,我试过了,烧写不成功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我试过了,烧写不成功

BOOT脚接到VDD,再上电或者手动复位。
实际应用时,BOOT引一跳针到VDD,默认跳针断开,需ISP时,再短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BOOT脚接到VDD,再上电或者手动复位。
实际应用时,BOOT引一跳针到VDD,默认跳针断开,需ISP时,再短接。 ...

你好,如照片所示,boot跳线帽短接了,还是不行

网友B:
1.ISP 2.串口烧录要4条线啊

网友C:
肯定是支持串口ISP下载的啊,自己也可以后面通过IAP功能实现。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我试过了,烧写不成功

CW-Programmer V1.72版本的问题,推荐使用最新版本V1.93。
另,建议只使用一根电源线,如果USB-RS232模块的电源是5V,CW32 StartKit用的是VDDLDO的话,MCU的VDD会被钳位到3.3V!
ISP截图,请参见附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CW-Programmer V1.72版本的问题,推荐使用最新版本V1.93。
另,建议只使用一根电源线,如果USB-RS232模块 ...

谢谢

网友D:
学习到了,非常详细的方案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CW-Programmer V1.72版本的问题,推荐使用最新版本V1.93。
另,建议只使用一根电源线,如果USB-RS232模块 ...

您好,ISP下载还是不行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ISP下载还是不行呀

1、MCU如果用仿真器能正常下载、运行吗?
2、能否拍一个CW32F030的正面照,它的生产标识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1、MCU如果用仿真器能正常下载、运行吗?
2、能否拍一个CW32F030的正面照,它的生产标识是什么? ...

用ST link仿真器可以正常下载。(接4根线:电源、地、时钟、数据)。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ST link仿真器可以正常下载。(接4根线:电源、地、时钟、数据)。

图片不清晰,看不清MCU的生产标识!
请告诉我,芯片上面的字符,特别是最后一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