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usToolbox™] 在MTB中使用命令快速烧录

楼主(2024-09-20):
MTB的debug非常的慢,如果只想烧录代码可以使用命令快速烧录。
先选中工程,然后再Terminal窗口输入命令:make qprogram
这样就可以快速烧录了。

网友A:
快捷指令非常实用

网友B:
原因是什么呢?

网友C:
make qprogram是make指令嘛?

网友D:
make qprogram这样就可以快速烧录了。

网友E:
先选中工程,然后再Terminal窗口输入命令:make qprogr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