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usToolbox™] MTB的Terminal页面出现乱码

楼主(2024-09-20):
在terminal界面输入命令后,有时候会出现一些乱码,这是因为格式问题,只需要在terminal页面单击右键选择“Switch Encoding...”选择合适的格式就好了,一般是“UTF-8”。

网友A:
个人觉得可以做个汉语的支持

网友B:
默认选UTF-8 还有不知道为啥弄出几十格式出来?!?!

网友C:
早期计算机厂商各干各个的,搞自己的硬件软件,想怎么编码就怎么编码。后来美国标准化组织制定了ASCII编码,统一了游戏规则,规定了常用符号用哪些二进制数来表示。统一ASCII 码标准对于英语国家很友好,但是ASCII编码只考虑了英文字母,后来计算机传到欧洲地区,法国、德国字母又没有被之覆盖到,于是欧洲人扩展下,把自己特有的符号编码。等传到中国后,汉语言博大精深,255个编号完全不够用,所以有了后来的多字节编码… 因此,各个国家都推出了本国语言的编码表。各个国家各搞各的字符编码,导致各大国际厂商在兼容各种字符编码问题上也深受折磨,于是促进了能容纳全世界所有字符的编码——大名鼎鼎的Unicode的诞生。MTB的terminal页面单击右键选择提供的ISO8859-1是西欧字符的集合(iso8859-2:东欧字符,iso8859-3:南欧字符...),GBK是汉字的国标码,UTF-8变长编码方案,以8-bit为编码单位,英语/数字占1个字节,绝大多数汉语占3字节。

网友D:
UTF-8是支持语言的标准格式

网友E:
页码显示设置确实在编程时很有用

网友A:
UTF8编码试试看

网友F:
格式设置问题

网友G:
UTF8编码基本上是支持汉字的

网友H:
只需要在terminal页面单击右键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