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笔记] 低功耗与高可靠性如何兼顾?

楼主(2024-09-21):
在设计汽车电子产品时,低功耗和高可靠性是两大关键需求。很多MCU都具备这两种特性,但如何在实际设计中同时实现这两个目标,仍然是一个挑战。
例如,待机模式或低能耗运行场景下,MCU的低功耗能否显著延长电池寿命?
是否会因为功耗降低而影响系统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你们认为,在实际应用中有哪些优化方案可以既保证系统的可靠性,又有效降低功耗?

网友A:
选择具有低功耗模式的微控制器,可以在设备不活动时显著降低功耗

网友B:
编写高效的软件代码,减少CPU的使用率,避免轮询和忙等待,采用中断和事件驱动的方式来降低功耗

网友C:
在芯片设计阶段,通过功耗模型仿真各个部件的数据流动,评估功耗并进行优化

楼主(2024-10-29):
引用 网友A:
选择具有低功耗模式的微控制器,可以在设备不活动时显著降低功耗

TI MSP430系列就非常适合低功耗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编写高效的软件代码,减少CPU的使用率,避免轮询和忙等待,采用中断和事件驱动的方式来降低功耗
...

使用状态机模式来管理系统状态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芯片设计阶段,通过功耗模型仿真各个部件的数据流动,评估功耗并进行优化
...

在芯片设计阶段,通过功耗模型仿真各个部件的数据流动,可以有效评估和优化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