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笔记] PWM模块在汽车电子中的应用价值

楼主(2024-09-22):
汽车电子中广泛应用了PWM技术来进行电机控制、调光和信号调制等。很多MCU集成了多路PWM模块,给设计人员带来了很大灵活性。
在面对复杂的温度和电压波动时,PWM的调节能力是否稳定?

如何利用PWM优化电机控制和其他应用?

网友A:
KF32A156的EPWM(增强型脉宽调制模块):
 精确的32 位定时器,可以进行周期和频率控制。
 有两个PWM 输出(EPWMxA、EPWMxB)可以用于下面的控制。
 两个独立的PWM 输出进行单边控制;
 两个独立的PWM 输出进行双边对称控制;
 一个独立的PWM 输出进行双边非对称控制。
 支持EPWMxC 输出,为 EPWMxA 和EPWMxB 信号的异或值
 与其他EPWM 模块有关的可编程超前和滞后相控。
 在一个循环基础上的硬件锁定(同步)相位关系。
 独立的上升沿和下降沿死区延时控制。
 可编程控制故障区用于故障时的自动重启与关断。
 支持EPWMLINK,允许多个 EPWM 模块同时执行写操作。
 支持软件实现寄存器锁,防止对寄存器的误操作。
 支持触发DMA 操作。
 一个控制条件可以使PWM 输出强制为高,低,或高阻逻辑电平。
 可以触发CPU 中断,以及启动ADC 开始转换。
 具有强大的高频载波功能。
 带有高精度HRPWM 功能,步长精度约为 74ps。

网友B:
许多传感器,如位置传感器和速度传感器,使用PWM信号来输出模拟信息,这种方式简单高效

网友C:
在电动汽车中,PWM用于控制驱动电机的速度和转矩,通过调整脉冲的宽度来改变电动机的平均电压,从而控制电机的转速和输出功率

网友D:
在汽车电子控制单元(ECU)中,PWM用于控制点火系统和其他执行器。

网友E:
在汽车电源管理系统中,PWM技术用于电池充电和电能转换

网友F:
在汽车内部照明系统中,PWM技术用于调节灯光的亮度,通过改变脉冲的占空比来控制LED灯的平均电流,从而实现对光线强度的精确控制

网友G:
PWM还用于信号调制,例如在无线通信中,可以通过PWM技术来编码和传输数据,提高信号的抗干扰能力和传输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