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笔记] BOD功能在汽车电子中的重要性

楼主(2024-09-25):
BOD功能能够在电压波动时保护系统,避免因低电压导致的崩溃或错误。你们在项目中是否启用过MCU的BOD功能?
在高温或低温环境下,BOD功能对汽车电子系统的稳定性贡献如何?

网友A:
不知道楼主说的BOD功能是不是BOR复位(Brown Out)?
使能 BOR 时,当 VDD/VDDA 高于 VBORH 值,系统退出复位状态;当 VDD/VDDA 低于 VBORL 值,系统进入复位状态。
 芯片在VBOR 以下保持复位
 拥有回滞电压

网友B:
BOD是确保系统在低电压条件下能够安全运行的关键技术之一

网友C:
在汽车电子系统中,尤其是在高温或低温环境下,电源电压可能会因为各种原因发生波动。BOD功能可以帮助系统在这些极端条件下保持稳定运行,从而提高整个系统的可靠性

网友D:
BOD功能可以确保在电压恢复到安全水平之前,系统不会执行任何可能导致问题的操作

网友E:
集成了BOD功能的微控制器可以减少外部组件的需求,简化系统设计

网友F:
在追求更高能效的汽车行业中,BOD功能可以帮助系统更有效地利用能源,减少浪费

网友G:
它不仅保护系统免受低电压的影响,还提高了系统的可靠性、安全性和能效

楼主(2024-11-14):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楼主说的BOD功能是不是BOR复位(Brown Out)?
使能 BOR 时,当 VDD/VDDA 高于 VBORH 值,系统退出复 ...

一般只是检测电压下降到某个临界值时发出告警信号,但不一定触发复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汽车电子系统中,尤其是在高温或低温环境下,电源电压可能会因为各种原因发生波动。BOD功能可以帮助系统 ...

在低温启动时,汽车蓄电池电压可能会骤降,而BOD可以监控到这种电压降低并触发保护措施

楼主:
引用 网友F:
在追求更高能效的汽车行业中,BOD功能可以帮助系统更有效地利用能源,减少浪费
...

电动车或混合动力汽车,电池管理系统中常集成BOD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