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笔记] USART在汽车通讯系统中的应用与优势

楼主(2024-09-26):
与其他通讯方式相比,USART在数据速率和抗干扰性上表现如何?你们如何看待USART在汽车通讯中发挥的作用?有什么好的设计建议可以分享?

网友A:
芯旺32位机USART 特性:
 全双工异步通信
 半双工同步通信
 NRZ 标准格式
 可编程数据长度(8 位或9 位)
 可配置停止位(1 位或2 位)
 单独发送器和接收器使能位
 支持硬件奇偶校验
 硬件自动波特率检测和校准
 16 位整数波特率设置,8 位分数波特率设置
 兼容LIN 总线协议
 支持RS-485 模式
 DMA 读写
 支持硬件流RTS 和CTS 控制
 空闲帧检测

网友B:
车载通信主要是CAN和LIN,好吧。

网友C(2025-07-10):
USART 在汽车通讯中具接口简单、功耗低优势,适用于低速短距场景如车载传感器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