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如何解决HC18M003主机发送模式下SDA信号线无数据输出问题?

楼主(2024-09-20):
在调试HC18M003作为IIC主机时,遇到SDA数据线无输出的问题,这可能与配置错误或通信过程不匹配有关。根据示波器反馈,SDA线在发送“START”信号后一直保持高电平,说明数据未能正确传输。是否存在IICDAT值未成功写入的问题?

网友A:
检查引脚配置

网友B:
电源或接地问题

网友C:
检查发送逻辑、使用示波器检查SDA和SCL信号线上的波形。

网友D:
根据数据手册或参考手册,正确初始化I2C模块。

网友E:
大概率是程序有问题

网友F(2024-10-29):
估计是设置不对,导致IIC的外设没有正常工作。

网友F:
推荐先把例程完全搞明白,在例程基础上进行拓展学习。设置相关寄存器时有一点错误,都可能导致失败。我之前就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