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IIC通信中收到的10H和48H状态值如何解读?

楼主(2024-09-21):
在当前的IIC主机发送模式下,预期的状态值应为08H、18H等,但却不断收到10H(重复开始条件)和48H(从机无响应或错误)的状态值。为何主机发送过程中会收到这些状态值?48H一般出现在接收模式中,为何会出现在主机发送模式下?

网友A:
应该是通信出错了吧

网友B(2024-10-29):
文档中有详细的说明啊。你看看程序中,是不是中间设置出了问题?

网友C:
确认读取寄存器地址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