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HC18M003中IICMAP和IO配置的疑问

楼主(2024-09-20):
在官方提供的例程代码中,IICMAP配置了SDA与SCK的映射,但在IO输入输出配置时,ANSELC被用于映射,而TRISD则用于设置I/O方向,这是没问题吗?还是我得理解有问题?根据文档,SCL映射在PC2,SDA映射在PC0,然而代码中使用了TRISD来控制这些引脚。是否是文档或代码中的错误?还是我看的不对?

网友A:
检查数据手册或参考手册,确认SCL和SDA的确切引脚位置。

网友B:
很可能是代码中存在错误

网友C:
检查并修改代码

网友D(2024-10-29):
建议看看例程,对照文档,把每一个指令和位设置对上。如果是003 的话,我觉得没啥问题,例程我都运行过。

网友E:
厂家提供例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