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HC18M003在IIC通信时如何确保ACK应答?

楼主(2024-09-22):
iic, ic, ck, HC, AC
通信逻辑需要在每一步等待状态值的响应,而出现ACK应答失败会导致状态值异常。你们在设计IIC主机通信时,是否遇到过类似的ACK应答问题?

网友A(2024-10-29):
需要设置IIC设置寄存器中和ACK有关的一个位,我就犯过这个错误。你需要根据通信过程,及时调整ACK的设置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