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为何IIC通信中地址发送后收不到18H状态值?

楼主(2024-09-23):
在当前设计中,IIC主机发送从机地址后,未能收到预期的18H状态值,而是收到其他状态,导致通信失败。是否是因为IIC初始化或中断处理有问题,导致地址发送不成功?

网友A:
检查I²C总线的电源和地线是否连接正常。

网友B:
如果使用中断方式处理I²C通信,检查中断服务程序是否正确编写。

网友C:
在长距离和高速传输的情况下,可能会出现信号干扰并影响通信质量。

网友D:
I²C总线的SCL(时钟线)和SDA(数据线)是否连接正确,没有断路或短路。

网友E:
检查传感器或其他从机设备是否虚焊或连接不良。

网友F:
I²C通信的初始化代码是否正确。

网友G:
用的硬件IIC还是软件模拟?一般是因为时序不对导致的。

网友H(2024-10-29):
楼主没有说是哪个单片机型号?

网友H:
有没有条件测试通讯信号波形?条件允许的话,换一个单片机试试。

网友H:
楼主能否把IIC处理的相关代码代码贴出来?怀疑设备的初始化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