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IIC通信中如何调试IICDAT数据未能写入的问题?

楼主(2024-09-24):
有哪些有效的调试方法可以确保IICDAT中的数据正确传输到SDA线上,并能被从机接收?

网友A:
做数据校验就可以

网友B:
硬件检查与准备、软件配置与调试、使用调试工具、代码审查与测试以及注意事项等

网友C(2024-10-29):
首先可以使用LED作为指示,确认SDA是否有变化。其次可以使用逻辑分析仪(哪怕是最便宜的那种),捕捉数据信号,看看和预想的是否一致。

网友C:
你也可以故意设置有规律的SDA数据,将SDA信号作为脉冲,传递给计数器(比如给IO口,通过中断方式计数;或者其它二进制计数器)。这样做的目的是看看IIC外设是否正常工作。

网友C:
不过在确认SDA之前,先确认下SCL是否正常。SCL不正常,SDA有变化也没用的。

网友C:
作为过来人,劝你你最好先把例程全都弄明白了,然后在例程的基础上进行修改、运行、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