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scope显示错乱的问题

楼主(2024-09-20):
这是使用lksscope v1.3.7的RTT数据,我在代码中想要观测的数据是两相电流加角度。但是最后显示的是:(角度一会儿跑到data0,一会儿跑到data1,一会儿到data2了)
//程序中代码是这样写的

网友A:
可以问问版主怎么回事

嗯嗯,现在解决了。把JLink Max Clock调小一点就没事了

网友B:
你把上位机配置jlink的速度设定小一点,比如1Mhz

网友C:
如果乱跳的话,是不是时序这块搞得不对啊?或者是哪里逻辑搞得不对导致的呢?

网友D:
这是什么软件跑出来的波形,很漂亮